[求助] 请问叠五个管子的cascode差分输入放大器(套筒式)bias电路如何产生

楼主(2021-12-28):
需要做一个能够使得cascode放大器正常工作的偏置电路,需要满足pvt和电源电压(1.05-1.98)的波动变化,有没有好的论文或者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叠这么多输出电压范围就窄了啊,每个管子vdsat差不多0.2,保证它们都饱和,你1.05v输入电压的输出范围几乎没有。试试折叠的呢,不要套筒。也可以试一下,输出阻抗倍增电路

网友:
用Bandgap输出作为偏置,偏执电压不受电源电压和温度影响。不过管子的Vth会受到温度和工艺角的影响,产生的电流大小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这么多输出电压范围就窄了啊,每个管子vdsat差不多0.2,保证它们都饱和,你1.05v输入电压的输出范围几乎 ...

您好,我设计的放大器是给LDO作为误差放大器的,所以输入电压基本固定,我现在搞的偏置电路能够使得tt下的高低温,高低压满足dc工作点要求,但是到其他corner就满足,所以我在想还是偏置电路设置有问题,我也考虑过折叠cascade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设计的放大器是给LDO作为误差放大器的,所以输入电压基本固定,我现在搞的偏置电路能够使得tt下 ...

关键词 低压cascode结构,自偏置结构 可以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