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综合100MHz,没报时序错误,但却有数据丢失的情况

楼主(2021-12-28):
100MHz综合,vivado没报错但是测试结果不对。
降频到50MHz,结果正确。
为什么会这样?按理说100MHz综合,vivado应该报错才对啊

网友:
IO上约束松了?

网友A:
跟你多少MHz综合没有关系,VIVADO没报错就说明建立保持时间是足够的,或许是你代码设计哪里有问题,100MHz频率比50MHz更容易触发问题出错

网友:
楼主说的100MHz也是vivado上约束的频率吗,注意实际上板run的频率跟vivado约束的频率两者可以不一致的。
我们通常在pll上加了drp功能,而vivado约束的只是一个固定的频率,如约束300MHz,综合后报告上slack看起来很差(负零点几ns),实际却run在400MHz都没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多少MHz综合没有关系,VIVADO没报错就说明建立保持时间是足够的,或许是你代码设计哪里有问题,100MHz ...

100MHz用modelsim仿真都没问题呢。。。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IO相关的实现,可以考虑用示波器之类看看板极实现的波形和预期是否一致。
一般来说FPGA内部时序,只要约束和时钟相关配置没有问题,FPGA后仿真以及时序报告是可信的。
但IO相关的,一方面和约束有关,同时还和板级实现有关,时序报告是基于约束产生,后仿真时IO相关的时序也是根据预期人工写的,如果板级实现和约束或者设计预期不一致,就可能出现问题。之前遇到板级干扰的情况,仿真和时序报告都没有问题,但板级信号在多组信号同步翻转时出现毛刺,导致出问题。另外,板级的时钟最好也确认是否与预期一致,以前也遇到过板子上的时钟不对,导致出错的情况,这种仿真和时序分析也报不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Hz用modelsim仿真都没问题呢。。。

100MHz仿真没问题,你仿真的激励数据 和上板的激励数据一样吗?如果一样,上板结果依然错 ,你那就是IO处的问题了。如果 不一样,你再多仿真仿真,或者拿你上板的数据来作为激励进行仿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Hz用modelsim仿真都没问题呢。。。

modelsim功能仿真的结果,是modelsim软件根据设计代码运行输出的结果,几乎不涉及任何的时序,也不会出现setup/hold违约的报告,只能保证你的功能是正确的,不能保证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