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工艺角仿真对LDO输出电压影响较大,求提供解决思路

楼主(2021-12-28):
RT
目前仿真一个简单的FVF-LDO,但是遇到个问题corner仿真对与输出电压影响很大,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思路或者办法,工艺库是TSMC65NM
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上面是原理图,下面是输出~

网友:
你这开环影响肯定大,所有管子一起漂。1. 试试闭环共模反馈;2. 用bandgap做电流源偏置

网友:
看不懂架构

网友A:
你这差的确实有点多,电路不是这样的,你给固定bias扫corner怎么回事,这些bias都是用基准产生pvt无关的电压吗。
source follower vg不该接固定电压,因vgs随PVT变化必然很大,也不能带大负载,负载也影响vgs。
vg应该由电路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差的确实有点多,电路不是这样的,你给固定bias扫corner怎么回事,这些bias都是用基准产生pvt无关的电 ...

好的,谢谢提供思路,我试一下用基准产生v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供思路,我试一下用基准产生vg

不是,source follower vg 应该=vo-vgs,可以用闭环的反馈或者开环的repli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source follower vg 应该=vo-vgs,可以用闭环的反馈或者开环的replica

怎么理解,可以具体点吗?这个结构就是个闭环的负反馈结构的

网友:
没看懂这个电路   为什么不用差分输入对管的运放呢?    VGB什么的先放一放不用上,光是这个电路看着就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vout就是等于vbais2+M0的vgs,vgs在corner下变化几百mv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