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Cadence PSS仿真不收敛怎么办

楼主(2021-12-29):
据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件,解决PSS仿真收敛性问题,可采用以下办法.
  • 1、增大tstab。让tstab等于或大于电路达到稳态所需要的时间。
  • 2、确保启动振荡器的方法是有效的。给振荡器的激励不能产生非必要的非线性。
  • 3、给一个对周期的更好的估计。周期给短了可能会导致不收敛,周期给长了只会导致初始瞬态间隔长。
  • 4、参数method从traponly改为trap,gear2,或gear2only。
  • 5、增加shooting最大迭代次数,即增大maxperiods。默认情况下,振荡器的maxperiods是50
  • 6、改变容差参数,tolerance。
  • 7、如果迭代过程中,已经接近收敛了,但是突然又快速发散,尝试增大steadyratio。但是steadyratio不能给超过0.1
  • 8、避免使用errpreset=liberal。收紧正常仿真的容差(maxstep,reltol,lteratio,errpreset)可以帮助解决收敛性问题。

网友:
同求,有时候零极点位置变掉了,收敛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