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OS工艺运用什么结构可以实现消除抖动,得到平坦的输出信号

楼主(2021-12-29):
(图片)

楼主:
如何滤除纹波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信号输出啊?如果是运放输出,只能说明相位裕度不够。如果输出信号是正确的,可以加电容或许可以缓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信号输出啊?如果是运放输出,只能说明相位裕度不够。如果输出信号是正确的,可以加电容或许可以 ...

利用亚阈区的MOS对做的峰值检波,应nmosbc该不属于运放范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信号输出啊?如果是运放输出,只能说明相位裕度不够。如果输出信号是正确的,可以加电容或许可以 ...

使用处于亚阈区的MOS对做的峰值检波,检测50GHz  PAM4的max Vpeak ,输出的output  ,但是电压纹波很大(应该不是震荡了吧?),单单靠电容滤波的话,稳定时间超长,所以想其他办法把输出电压滤平

网友:
我看了一下,无论你输入是什么,都不会影响到输出啊,还有就是最右边那一块最好加一个启动电路。如果你是想最右边电路产生参考电压,那么输出信号不应该再那个地方。还有就是中间的比较器,你必须要保证两路电流大小相等,然而你两路电流并不相等,还需用电流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