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的LVS仿真

楼主(2021-12-29):
有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么。是路径的问题么,如果是的话怎么改呀

网友A:
没有power, 把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YES 改成NO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pin没有识别出来的原因吧,看看port 有没有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ower, 把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YES 改成NO

那个选项在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选项在哪啊

在跑lvs的calibre的文件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