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smic 40nm Calibre+QRC flow一直跑不通,没有输出结果

楼主(2021-12-29):
smic 40nm Calibre+QRC flow一直跑不通,按照官方给的flow跑的,无论什么输出格式都没有输出结果,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呢,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这个工艺没有用过。不过先做一个简单的,提取出 *.sp 网表文件看看是否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没有用过。不过先做一个简单的,提取出 *.sp 网表文件看看是否可以成功 ...

sp也不行呢,看报错好像是设置或是权限有问题吗

网友B:
请问楼主是smic40rf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smic40rf工艺吗

不是呢,low leakge的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QRC的版本有问题,我之前找的191和151的都有问题,换成15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QRC的版本有问题,我之前找的191和151的都有问题,换成152就好了 ...

好的,只能换版本试试了,我们用的193

楼主:
目前跑extracted,通过log可以看出,网表是跑出来了,但av_extracted还是空的,请路过大神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呢,感激不尽!!

网友C:
EXT181到201只能用正版的,patch不了。买license或者换版本或者换XR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XT181到201只能用正版的,patch不了。买license或者换版本或者换XRC吧。

破解方式就没有改过~任意版本都可以

网友D:
打开log文件,找到第二个qrcTodfII命令,copy出来跑一下,如果能够正常生成view,那就更新qrc版本吧,QUANTUS20.12.000会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log文件,找到第二个qrcTodfII命令,copy出来跑一下,如果能够正常生成view,那就更新qrc版本吧,QUANT ...

多谢大神,刚刚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下,可以生成view了,太感谢了,多谢多谢!!

网友:
求一个最新的QRC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