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cdc 报跨时钟域同步寄存器列表

楼主(2021-12-29):
记得之前用spyglass跑cdc时,可以加选项报出跨时钟域,同步寄存器列表。然后后仿时,将第一级寄存器加xfilter.  但是忘记怎么设置了。求助一下。

网友(2024-06-0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楼主:
解决了部分。报出来的register有时候还是不准。因为pr的时候会动hi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部分。报出来的register有时候还是不准。因为pr的时候会动hier。

方便详细说一下怎么处理的吗?我最近也在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