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Identifier"parent" has not been declared yet问题

楼主(2021-12-29):
搭建了一个UVM环境,但变异的时候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你得贴出错文件处的代码呀。。比如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 (your_transaction);
....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
endclass
其次考虑文件编译先后顺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贴出错文件处的代码呀。。比如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 (your_transaction);
....

类似的我就不贴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你new函数的形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的我就不贴了

你仔细看看你得new和我的写的有啥差别, uvm_component parent=null,parent前面是空格!这是函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你得new和我的写的有啥差别, uvm_component parent=null,parent前面是空格!这是函数参数。
...

我都想把自己的脑袋敲烂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