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LDO功率管S级加ac源的问题。

楼主(2021-12-29):
将EA和PMOS的电源直流值设置成一样,功率管的S上额外加1V ac值,然后看功率管G上的ac值

然后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它的G上的ac能到1.4V呢?不应该是按功率管寄生电容分压来的吗?怎么还会大于1v?

楼主:
我还试了一下,将反馈断开之后的情况,这个时候的图似乎就合理一点。难道需要断开反馈来测?

网友:
说明功率管的源级到gate的增益就是1.4倍,这个低频的1.4倍增益是由反馈环路造成的

网友A:
反馈环路表示很委屈,因为楼主当它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环路表示很委屈,因为楼主当它透明

有考虑过,所以我是需要在反馈回路上加个大电感来测嘛

楼主:
我试着给反馈端加了个1G的电感,想应该能隔绝vdd经过反馈回路到gate的这条路。
又更奇怪的是,当我功率管和EA的vdd都给1v ac时,vgate的值居然能上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着给反馈端加了个1G的电感,想应该能隔绝vdd经过反馈回路到gate的这条路。
又更奇怪的是,当我功率管和 ...

最前面你的测试是被loop调制的,你最开始的那个可能是功率管的gds比较大造成的需要gate多动一些补偿掉这个,从而将输出电压稳定在ref上面。
后面你说的这个,反馈环路在特定频率下已经被完全断开了。功率管gate的信号应该是从EA过去的,你可以单独看看EA自己的PSR在这个频段的情况。或者在环路断开的情况下只在VDD2加ac源看看是不是就和现在不一样了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前面你的测试是被loop调制的,你最开始的那个可能是功率管的gds比较大造成的需要gate多动一些补偿掉这 ...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没太明白你第一段话的意思啊。ac值还会影响到直流工作状态的吗?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尝试,补充在下面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二级运放加一个功率管。
尝试了三种情况:反馈断开、反馈加大电感(只通直流保持工作点)、反馈直接用导线连接(ac dc都可以过)

以及两种ac情况:只给EA电源给ac值 or   只给功率管电源给ac值

我觉得反馈加大电感这样测是正确的,在我只给功率管的电源给ac值的情况下比较符合常理

问题出在我如果只给EA电源给ac值 1V,它等效到功率管gate上的电压能 高频处  还有几V这么大,就很奇怪…

电路图

电路图

只给EA加ac

只给EA加ac

只给功率管加ac

只给功率管加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二级运放加一个功率管。
尝试了三种情况:反馈断开、反馈加大电感(只通直流保持工作点)、反馈 ...

你只给EA加AC的时候因为你第一级就是双转单了,电源抑制能力本身就不好哈,而且你现在ref一侧的DC源,ac阻抗很小,但是FB一侧确实被电感隔掉的,ac阻抗应该比较大,这也会使你的共模抑制能力不够哈。EA的输出有电压不奇怪,奇怪的在于你将反馈断开之后只给EA加电压和将反馈断开之后EA的电源共功率管的电源同时加电源居然会有这个大的差异这个事情,因为你之前的仿真波形是功率管gate有2000的gain,而功率管的source只有1,那应该source基本就是ac地了,也就是说功率管的source加不加ac应该不影响gate的ac表现,现在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也理解不了哈。

网友:
D端的AC是多少? 这个才是你要看的。
如果没有任何AC电容,你G端应该是跟随S端,也就是看到1V的AC (+dc)而D还是DC -->反馈
因为有AC电容(你画的那样),所以有一部分会到D端,这一部分需要闭环做进一步的修正,最后的稳定效果就是你看到的G端的1.4v (所设AC信号频率的增益可以推算出)大概1.5x 1/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