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

楼主(2021-12-30):
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错误吗?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个器件打散了吗?可能是缺少某个层次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打散了吗?可能是缺少某个层次导致

没打散,我已经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打散,我已经知道什么原因了

什么原因呀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一般是电位没接到位或者少了该有的ring

楼主:
nwell中有悬浮的diff,或者有ring没有接电位

网友:
那么多提示信息  不会一个个去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