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ADE L中想设置100个output输出有什么便捷的方法不

楼主(2021-12-30):
咨询一下,在仿真模块的DC时,想要输出关键MOS管的DC参数,数量比较多;
包括每个MOS管的Vds,Vdsat,Vgs,Id等;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ADE L的输出界面一次性生成100个output?

网友A:
从仿真图打开 window-browser,在dcopinfo里面选你要看的器件,找到要看的信息点右键 calculator,再到ade l -output setting output -get expr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图打开 window-browser,在dcopinfo里面选你要看的器件,找到要看的信息点右键 calculator,再到ade  ...

你好,这个browser找不到哎;

网友B:
我喜欢把output导出文件编辑好了后,再导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把output导出文件编辑好了后,再导回去

你好,如何把输出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把output导出文件编辑好了后,再导回去

找到了,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图打开 window-browser,在dcopinfo里面选你要看的器件,找到要看的信息点右键 calculator,再到ade  ...

这个方法确实有用,多谢;

网友:
ADE界面tools--results browser/waveform。但是这样和calculator的op函数一样啊,得一个一个添加啊?不懂怎么批量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图打开 window-browser,在dcopinfo里面选你要看的器件,找到要看的信息点右键 calculator,再到ade  ...

咨询一下,如何在一个表达式中将所有的DC工作点全都输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一下,如何在一个表达式中将所有的DC工作点全都输出呢?

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公式可以全部输出的,等大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公式可以全部输出的,等大佬回答

这个估计行不通;不过在ADE explore中可以同时输出多个DC工作点;但好像不能以value的方式输出;

我发现在psf文件中所有的DC工作点都有,不需要在output中输出;

有什么办法可以将psf文件中的数据批量导入到excel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