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摆率求解问题

楼主(2021-12-30):
看不懂正摆率没有ID7,有朋友能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A:
楼主写的SR+和SR-是针对不同电容的。其实对于补偿电容Cc有一个摆率,对于负载电容CL也有一共摆率,整个放大器的摆率是二者最小的那个。

网友:
感觉像第一级ota的输出摆率

网友:
M7是constant bias,M6这个时候电流是I7+I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SR+和SR-是针对不同电容的。其实对于补偿电容Cc有一个摆率,对于负载电容CL也有一共摆率,整个放大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SR+和SR-是针对不同电容的。其实对于补偿电容Cc有一个摆率,对于负载电容CL也有一共摆率,整个放大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