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方法可以方便快捷地统计不同电源域的Decap?

楼主(2021-12-30):
一个cell里有好几种电源,怎么更快统计不同电源下的Decap数量,用查找功能查找后一个一个数太麻烦,求解惑

网友:
不能用脚本get直接相加吗,不过这种相加的算法不准,要准确可以用redhawk抽个cpm模型看看

网友A:
可以用calibre  perc 统计下对应结构或decap cell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alibre  perc 统计下对应结构或decap cell的数量

可以说下具体要怎么做吗,我没有用过perc,刚刚搜了下好像还需要编程是吧?

网友B:
听需求应该是要perc查了。需要编写perc 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具体要怎么做吗,我没有用过perc,刚刚搜了下好像还需要编程是吧?
...

calibre perc 用户手册里有些demo,扒过来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需求应该是要perc查了。需要编写perc rule。

谢谢,不过我今年刚毕业,在这个行业小白一个,perc都不知道怎么用,更别说编写perc rule,刚刚找了一个perc的使用手册,七百多页,难搞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