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书本里遇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1-12-30):
比较器那章

1、书本365页,m=1时,  是怎么得到这个式子的。

2、364页,知道SR=I/C,但是为什么负摆率是I7/c,正摆率是I6-I7/C,如何判断正负摆率。
有朋友帮忙看看吗?

网友A:
1、通分后用一次洛必达        2、放电时M6截止M7饱和,充电时两个都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分后用一次洛必达        2、放电时M6截止M7饱和,充电时两个都饱和

第一个懂了谢谢!第二个问题还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放电的时候M6截止M7饱和,充电时两个都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懂了谢谢!第二个问题还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放电的时候M6截止M7饱和,充电时两个都饱和?
...

放电时M6 gate电压为高处于截止状态,充电时M6导通,M7是负载状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时M6 gate电压为高处于截止状态,充电时M6导通,M7是负载状态不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