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六输入比较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30):
如图所示的六输入比较器,M1 M4 M16管子的宽长比之比为1:4:16,文献里说可以实现VRES+ +4VINT+ +16VINT2+ 与VRES- +4VINT- +16VINT2-
的比较,但我仿真并未实现此功能,把M4P M4N M16P M16N  ignore掉(忽略掉),就能完美的比较VRES+与VRES-的电压,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六个输入的就不好用了。
原理是把他们三个的漏电流相加,就能比较了三个电压的和,仿真时看电流,比例大概是1:4:16,但方向不太对。
求求了,大家帮忙看看,救救孩子吧

文献六输入比较器图

文献六输入比较器图

六输入比较器仿真结果

六输入比较器仿真结果

我用的比较器

我用的比较器

楼主:
没人吗,呜呜呜,顶顶顶

网友:
能发一下论文吗?或许你可以先在DC下把电路状态调好,再去仿瞬态;或者先把单个差分对比较去功能实现,在仿整体的

网友A:
3组电压的共模是否一样,如有偏差,则会比较错误,这种结构的CMRR很差,对共模匹配要求很高的,NS SAR中用到,,因此对SAR的开关算法有特殊要求,即开关切换时保持共模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组电压的共模是否一样,如有偏差,则会比较错误,这种结构的CMRR很差,对共模匹配要求很高的,NS SAR中用 ...

对的,就是NS SAR,您能详细说说或者推荐个文献么,一定要余量电压的共模和输入的共模一样么,我看一个论文,如图,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NS SAR,您能详细说说或者推荐个文献么,一定要余量电压的共模和输入的共模一样么,我看一个论 ...

一定要共模一致,不然你的信号路径和反馈路径会有增益失配,导致你的NTF的shaping量噪和比较器噪声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