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不能进行仿真license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12-30):
新手才接触这个软件,是直接拷贝别人的虚拟机。用的Calibre2015

点击DRC,取消设置路径后就显示这个错误,之前也是这个错误,改过MAC,改完后没有报错了。现在又出现错误
执行命令lmgrd license.dat 后显示 :
看其他帖子里说的改端口,也改过端口之前是1717 改成了27000还是不行

还有些贴子说要设置环境变量,不太会搞求大神指教

网友A:
hostid 没有都改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id 没有都改一致啊。。

上面的改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改了也不行

重启过吗

楼主:
是的,重启过

楼主(2022-03-31):
70-persistent-net.rules 是liunx配置网卡的文件,把虚拟机和license的MAC 改为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文件中eth0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