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 virtuoso中进行AMS仿真,print显示的电压值超出设定的电源电压值

楼主(2021-12-30):
本人小白,最近在学习使用cadence virtuosoAMS仿真。搭建了一个8421计数器的电路,如图:
       仿真时我给数字模块设定的电源电压为3.3V,如图:
        在瞬态仿真完成之后,我使用results->print->transient node voltage,想查看节点电压,如图:
        print出来的结果显示某些节点的电压是5V,超过了设置的最大3.3V。而且似乎只有数字电路部分的节点可以显示具体值,模拟部分电路节点显示问号(Vdd、net3、net4都是模拟电路部分的节点。)
        为什么会有5V的结果出现?以及为什么只有数字电路部分的节点可以显示具体值呢?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数模接口文件没有设置,在simulation选项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用自带的,也可以自己编写。

网友:
setup->connect rule里设置下接口电压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模接口文件没有设置,在simulation选项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用自带的,也可以自己编写。 ...

怎么设置啊啊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