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skillCAD(Based on Virtuoso) Package and Patch

楼主(2021-12-30):
✅Test Environment
Virtuoso Version: IC6.1.8
Linux Version:Manjaro /Ubuntu20.04

✅Patch Notes
1. Copy patch folder to your skillCAD directory.
2. Set your environment (file ex: .bashrc).

  1. export SKILLCAD_PATH=/home/<your directory>/skillcad_<version number>/
  2. export SKILLCAD_LIC_FILE=5888@localhost

3. Add some code to enable skillCAD when virtuoso start (file: .cdsinit).

  1. when(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
  2.         isReadable(strcat(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source/skillcad.il"))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source/skillcad.il"))
  3. )

4. Start skillCAD license server.

  1. ./bin/linux/lmgrd -c ./lic/skillcad.dat -z

5.Enjoy it

✅Download
https://skillcad.com/download-tool/

PatchFiles

网友:
I WILL TRY THIS .... THX FOR THE UPLOAD MY FRIEND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e

网友:
用不了 server卡在skillcam using tcp port 43682 那里了

网友:
No SKILLCAD license is checked out by this session

网友:
thanks,it`s very good !

网友:
Great share! will try the software.

网友:
Tnx a lot bro..

网友A:
stop at (lmgrd) SKILLCAD using TCP-port 40463
,cannot use it

网友:
有人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 at (lmgrd) SKILLCAD using TCP-port 40463
,cannot use it

看下是否端口被占用,如解决不了建议截图完整日志才能看出问题。此外,软件均经过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下是否端口被占用,如解决不了建议截图完整日志才能看出问题。此外,软件均经过测试
...

skillcad.dat里面不需要替换自己的hostname和macid吗,一点不需要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cad.dat里面不需要替换自己的hostname和macid吗,一点不需要动吗

不需要

网友A:
启动license后的完整信息就是这样,看不出来有没有成功启动。

启动license后的完整信息就是这样,看不出来有没有成功启动。
,.cdsinit中也加了load("/tools/cadence/skillcad/source/skillcad.il")

启动后无skillcad图标。

启动后无skillcad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中也加了load("/tools/cadence/skillcad/source/skillcad.il")

cdsinit环境变量添加路径看下对不对,要引用到下一级目录,包含bin等目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sinit环境变量添加路径看下对不对,要引用到下一级目录,包含bin等目录下 ...

这句话的意思是.cdsinit在哪里(路径)也要加到bashrc环境变量里面?还是说  ,要把skillcad下面的几个子目录path也加到环境变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cdsinit在哪里(路径)也要加到bashrc环境变量里面?应用到下一级目录bin又是什么意思没 ...

环境变量指定了skillCAD的路径:
【】skillcad   这个是根目录
    【】-bin
    【】-lic

virtuoso的cdsinit指定的是获取skill的路径,在你系统环境变量定义的skillcad路径之上的相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cdsinit在哪里(路径)也要加到bashrc环境变量里面?还是说,要把skillcad下面的几个子目 ...

不需要,按照我发的操作即可

网友A:
楼主的步骤一定有不全或者遗漏的地方。我今天从下午一点调试到了现在。无论是.bashrc完全按照你的步骤来。还是在你的基础上添加$SKILLCAD_PATH/bin,或者替换5888,或者替换localhost等。无论是在cdsinit完全按照你的写的,还是load绝对路径。无论是skillcad.dat一个字不改,还是将localhost替换自己的hostname,hostID,mac修改SKILLCAD路径什么的都没有用。启动618完全看不到SKILLCAD图标。绝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步骤一定有不全或者遗漏的地方。我今天从下午一点调试到了现在。无论是.bashrc完全按照你的步骤来。 ...

这步骤完全没问题~,从你截图你license已经启动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没加载起来skillcad,注意自己看下自己的.cdsinit文件是否能正常获取。你从virtuoso log启动日志也能看出来问题啊,如果你实在觉得解决不了请按照下面步骤:

假定你不知道你的cdsinit是否加载
在home路径下新建.cdsinit文件,将那部分code添加进去保存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步骤完全没问题~,从你截图你license已经启动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没加载起来skillcad,注意自己看下自己 ...

感谢楼主,我没有把home目录下的.cdsinitcopy到我的工作目录。我以为在主目录的.cdsinit 加载就可以了。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谢谢楼主答疑解惑,最后加载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我没有把home目录下的.cdsinitcopy到我的工作目录。我以为在主目录的.cdsinit 加载就可以了。浪 ...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2-04-28):
请问楼主一直报无法连接5888端口怎么解决呢

网友:
大佬我这边测试有点问题,总是报license check out失败。我查过各个地方的配置都是对的

楼主:
Port的问题,你可以查看下daemon启动日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Port的问题,你可以查看下daemon启动日志

port没问题,我查过了。而且还修改了其他Port也是不行。

网友B(2022-09-17):
第四步看不懂    ./bin/linux/lmgrd 这应该是skillcad的路径包含的文件吧   我只能找到linux这里  而且linux是一个文件,不是文件夹。“-c”是什么意思 完全不明白 ./lic/skillcad.dat这个路径下可以找到skillcad.dat的文件  “ -z” 的含义也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步看不懂    ./bin/linux/lmgrd 这应该是skillcad的路径包含的文件吧   我只能找到linux这里  而且linu ...

下载我新帖发的新版本crack

网友(2022-12-22):
lmgrd 提示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3-03-02):
can you tell me how to install this soft detailedly? i install it unsuccessful。 would you help me please

网友(2023-06-01):
你好,按照您最新版本的指示,我加载了4.6版本,然后在cshrc加了:
export SKILLCAD_PATH=/home/xx/skillcad0601/skillcad/v4.6.2/skillcad_v4.6.2
export SKILLCAD_LIC_FILE=5888@localhost

在cdsinit加了:
when(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
    isReadable(strcat(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source/skillcad.il"))
        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source/skillcad.il"))
    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SKILLCAD_PATH")   "/source/skillcad-crack.ile" ), "willyterra")
)

然后再在skillcad_v4.6.2这个目录运行了 ./bin/linux/lmgrd -c ./lic/skillcad.dat -z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且,没有skillcad的menu出现

网友(2023-07-19):
备忘:压缩文件别再windows系统里解压,解压包里的link等会丢失;按步骤在linux系统里解压。本人踩过这个坑,

网友:
备忘:这个path文件是cp -r过去替换合并,之前文件夹有的东西不要直接删,因为这两个文件夹里只有要替换的文件

网友(2025-04-01):
  ./bin/linux/lmgrd -c ./lic/skillcad.dat -z              这段是写在哪里啊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