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B仿真不收敛问题

楼主(2021-12-30):
针对HB仿真功率放大器不收敛的问题,我已经做了以上三种设置帮助仿真收敛,但是有的时候调节器件参数还是不收敛,想要请教路过的大神,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帮助HB仿真收敛呢?

网友:
改变电路结构或用等效电路解决比较好,功放不收敛是个老问题了

网友(2022-03-21):
可以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