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关于如何将ADE explore输出图像转换为数据

楼主(2021-12-31):
如下图所示,仿真结果是图像,如何将其导出为excel数据可以方便处理?

尝试在waveform下,将其export为csv,不过数据都杂糅在一起还需要分列进行处理;

在ADE中有没有率先分好列的数据再导出?

网友A:
选中波形右击有个send to 那块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波形右击有个send to 那块好像可以

正解~多谢;点table-appen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