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启动报错

楼主(2021-12-31):
*Error* strcat:argument #1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S")-nil
Loading pe.cxt
*WARNING*could not load font"-*-courier-medium-r-*-*-12-*",using font "fixed"
这些错误是什么意思呀,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了!感谢

网友A:
1、字符串拼接的参数为空(可以查一下是哪一行报错,可能不影响使用)。2、找不到courier这个字体,换成字体fix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字符串拼接的参数为空(可以查一下是哪一行报错,可能不影响使用)。2、找不到courier这个字体,换成字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