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十端输入的或非门

楼主(2021-12-31):
想做一个二十端输入的或非门,请问怎么设计啊,难道要二十个PMOS串联起来,20个NMOS并联么?

楼主:
能具体说说么,感谢

网友:
~(A+B+C+D)= ~(A+B)*~(C+D)
~(A*B*C*D)=~(A*B)+~(C*D)
依此分级

网友A:
数字逻辑换算:
!(AB)=!A+!B
AB=!(!A+!B)

E=!(ABCD)=!(AB)+!(CD)

把20个输入的与非拆分换算成你想要的简单逻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逻辑换算:
!(AB)=!A+!B
AB=!(!A+!B)

懂了,那就是需要19个逻辑门,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那就是需要19个逻辑门,对吗

需要多少个你自己订    你是designer   你有自己得考虑      比如库里有NAND3/NOR3/NAND4/NOR4,那你就可以自己划分组     不一定要非得拆成十组两输入    只要能加上你自己的考量能实现最终结果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为了版图面积最小   那你可以研究一下    到底怎么划分可以使用最少的逻辑门以及最少的管子数来得到目前最优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个你自己订    你是designer   你有自己得考虑      比如库里有NAND3/NOR3/NAND4/NOR4,那你就可 ...

对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