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的display.drf,tech.tf, layer.map三个文件分别是啥,有啥作用?

楼主(2021-12-31):
新人一枚,想知道cadence下的display.drf,tech.tf, layer.map三个文件分别是啥,都有啥作用?感谢大佬们答疑解惑

网友:
你就打开文件看,读这几个文件,结合你的工艺,能总结出有体系的信息和知识。

网友A:
display.drf是显示layer颜色信息的文件,tech.tf是定义layer gds number和datatype的,layer.map是layer name和gds number映射的文件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是显示layer颜色信息的文件,tech.tf是定义layer gds number和datatype的,layer.map是layer na ...

您好,请教一下,这3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呢?谢谢啦~

网友(点评):
vi vim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