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7的marknet高亮问题

楼主(2021-12-31):
红框的地方啥都没有,但是点亮线的时候莫名其妙会被点亮

网友A:
那是加亮了还是和加亮颜色一样的金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加亮了还是和加亮颜色一样的金属线?

那里是也被加亮了,那里啥都没有,是在芯片外面了

楼主:
会是virtuoso的版本问题或者啥设置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