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的振荡问题

楼主(2021-12-31):
这种OSC是怎样调整管子尺寸来达到振荡的?目前没有眉目。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种偶数级的反向器应该震荡不了,要奇数级才能震荡吧,你试下在四级反向器环里多加一个反相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偶数级的反向器应该震荡不了,要奇数级才能震荡吧,你试下在四级反向器环里多加一个反相器试试 ...

那是奇数个反相器串联的形式,这OSC叫Tetrahedral Ring Oscillator。

网友A:
第一次见,有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有论文吗

有,论文里就没写关键细节,比如 IC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Exploiting Two Simultaneous Metastable Events of Tetrahedral Oscillators

网友:
把论文贴出来一起研究研究吧

网友B:
主通路和cross_couple INV 比例:1: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通路和cross_couple INV 比例:1:0.5

论文有推导的公式吗?满足振荡要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通路和cross_couple INV 比例:1:0.5

根据这个图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5 6这两个反相器构成了一个latch,7 8这两个反相器也构成了一个latch,这两个latch能够存储0或者1的状态,比如说对于7 8这两个latch来说,可以是c0d1,也可以是c1d0。假设一开始7 8构成的latch是c1d0的状态,c d两个节点的电压会通过2 4这两个反相器,传递到b a这两个节点。因为2 4这两个反相器的尺寸比5 6两个反相器尺寸大,驱动能力强,b a这两个节点作为5 6构成的latch的输出会被强制为b0a1。同样地,b a两个节点的电压会通过3 1这两个反相器,传递回到d c这两个节点,c d被强制变成c0d1。这样,整个电路的状态会按照c1d0 -> b0a1 -> c0d1 -> b1a0 -> c1d0这样的次序不断震荡,成为了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