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下的格点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1-12-31):
不同工艺下的格点大小是怎么来的,例如7nm的格点0.0005um,这个0.0005um是通过7nm工艺相关的一些值通过什么公式计算得来的吗?不应该是随便设的吧

网友A:
不同工艺格点不一样

网友:
PDK里面有

网友:
有人知道吗?是和工艺精度公差走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格点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老铁,我是在问这个格点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通过工艺节点、光刻尺度或是其他什么工艺尺寸通过一个格点定义式计算得来的?我公司有大佬说看到过,好像是有一个既定的公式计算得来的,但忘记在哪看的了,我也没找到,所以来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一样老铁,我是在问这个格点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通过工艺节点、光刻尺度或是其他什么工艺尺寸通过 ...

这个不太清楚了... 工艺迭代会有不同 主要版图影响会对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