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wk的问题

楼主(2021-12-31):
text: a b            c

awk '{$3="d"; print}' text

输出结果:
a b d

c替换成d后,原文本b和c之间的空格都没了,怎样才能保留替换前的空格?

网友:
sed 's/c/d/' text

网友:
awk 默认按空格作为分隔符,你这里的$3,表示第3列,具体你可以man awk, 推荐2楼提供的方法

楼主:
公司的文本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单纯用sed是很难达成的。如果用awk替换列,并保留空格,是最简单直接的。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如果文本很复杂,建议直接用脚本语言处理,比如perl或者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