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TER 什么时候发出 cacheable、bufferable的操作?

楼主(2021-12-31):
   麻烦问下,像arm-core这类,什么时候才会在axi-bus上发起 cacheable、bufferable的操作,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这儿回答你的问题:
《On-Chip-Bus》:DDR/Cache原理,APB/AHB/AXI,bus效率分析与提升。看看能不能提升对BUS的理解。(这个比较难,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建议先看一次AMBA的协议再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h411S7C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p4y1b7dV/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y4y1s79P/

楼主:
我目前理解是,Core中有MPU配置、把memory划分成8/16个区域、每个区域根据实际场景 配置其属性、包括
normal-memory、decive、strong-order属性、且又有 shareable、cacheable、write-throut、write_back这类的属性。
所以AXI发起的bufferable、cacheable其实是 MPU 根据先前配置过的地址属性等信息、综合考量后输出的。
希望有大佬帮解释下这个过程。
主要是为何要有Arcache、Awcache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