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验证抓跨时钟域的同步寄存器的方法

楼主(2022-01-01):
后仿时,需要把跨时钟域的寄存器的第一级加filter,不检查timing。 有什么好办法,能把chip中这些寄存器都找到? 之前是spyglass cdc 可以跑出来一个列表,然后还得对应到LEC里列表找到这些寄存器在netlist里的hierarchy。 是否有办法在PT或者DC的database里通过命令找到这些寄存器?

网友:
我是从网表里脚本提取的,名字有规律的

楼主:
用关键字meta或者sync ?

网友:
sync0和metaReg_0,而且我们芯片小,不多,你问问后端DC可不可以搞出来个list

楼主:
是DC还是PT里报? 能详细点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