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请问该DRC错误怎么解决,器件为数字库调出的反相器。连线后验证有报错

楼主(2022-01-01):
1.DRC result 1

对应版图
2 DRC result 2

网友A:
旁边加个dummy poly或者加TA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加个dummy poly或者加TAPCELL

太感谢了,我在旁边加了dummy poly后,error消失了

还想请教您一下,请问这个关于match的error怎么回事,第一次用这种工艺,以前都是180nm留的片...,这种好难搞。

网友:
这个可以waive

网友:
看看28nm的tech file

网友:
最旁边要有两个dummypoly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在旁边加了dummy poly后,error消失了

还想请教您一下,请问这个关于match的error怎么 ...

错误的地方图片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