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行Tanner T-Spice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1-01):
所有文件和库都安装在默认目录下。

但是运行T-Spice时遇到如下问题:

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有变量没有定义 应该是版本问题 某些支持文件没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有变量没有定义 应该是版本问题 某些支持文件没有更新

找到问题啦,是我没有说明用哪一个库文件。

谢谢啦

楼主(2022-02-11):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有变量没有定义 应该是版本问题 某些支持文件没有更新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