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outstanding的问题

楼主(2022-01-01):
我们一般理解的outstanding是指  地址通道的能力。以下情况是否符合协议呢:
写操作:  地址未发出,数据已发出,从机具备缓存能力,数据发完依然没有发出地址。  紧接着发送第二个burst 的数据内。有点像  写数据的outstanding。这种是否符合协议呢。

网友:
在axi3中应该是允许的,因为有wid,这样来自不同master的可以做write interleave,但是对于axi4应该不可以,因为已经去掉了wid,所以master之间不可进行write interleaving,所以在进行下一个master transaction之前当前transaction必须结束才可以。原则上同一个master的transaction周期内,应该是允许数据先于地址发出,但是不可提前太多,否则本地slave需要缓冲太多的数据,造成极大的数据开销。
Note:由于axi3中允许write interleave所以中间节点或者slave需要大量的缓冲,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容易出现各种异常,所以axi4中已经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