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问题

楼主(2022-01-02):
在做AMS仿真的时候,仿真器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顺便想请问下,这些connect rule之间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看到你贴出来的照片,我就想问问你是第一次用A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贴出来的照片,我就想问问你是第一次用AMS?

是的,第一次用

网友B(2022-05-31):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贴出来的照片,我就想问问你是第一次用AMS?

大神,能帮忙看一下,config界面菜单栏中缺少AMS,ADE L -> Simulation ->Netlist and run options,这个界面缺少connet rule,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帮忙看一下,config界面菜单栏中缺少AMS,ADE L -> Simulation ->Netlist and run options,这个 ...

没有安装connectLi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安装connectLib

但是在ADE L -> setup -> connect rules/IE setup,选项中我能选择connect rules,这是为啥呢?

网友(点评):
不要用connect rules过时了,选左边那个按钮,直接配置;同时,用AMS-UNIFIED NETLIST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ADE L -> setup -> connect rules/IE setup,选项中我能选择connect rules,这是为啥呢?

...

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直接run一下,看看有啥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直接run一下,看看有啥报错

没有报错,可以继续跑出结果,但是结果错误。当我选connRules_18V_full_fast这个rule时,我把我要仿真的模块打开或者关闭(通过EN =0 或者3.3)时,得到的电流不变。所以我怀疑我在安装INCISIVE151时,虽然能够选择connect rules,但是没有真正的安装对。我建立的AMS混合仿真环境平台是IC617+MMSIM151+INCISIVE151。能加个微信么?我的微信号是chen26391599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报错,可以继续跑出结果,但是结果错误。当我选connRules_18V_full_fast这个rule时,我把我要仿真的 ...

已经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ADE L -> setup -> connect rules/IE setup,选项中我能选择connect rules,这是为啥呢?

...

选择AMS Unified Netlister with irun,重新编辑connect rules之后,跑出来的结果不变。能加个微信么?我的微信号是chen263915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