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EPSmap文件

楼主(2022-01-02):
求大佬解答:在EPS中做功耗分析时需要.tch文件和ICT2TCH的map文件,请问这个map文件从哪里找,或者怎样自己写?

网友:
十年前用过 EPS,用到过一个 lefdef.layermap, 需要自己写,主要是为了把 LEF 里面层的名字和 qrcTechFile 里面层的名字对应起来, 不知道是否就是你想要的 ICT2TECH
第一列,第三列时关键词,不用改。第二列,第四列根据你的 PDK 修改。有的工艺用 M1,M2 ...,via1,via2 ...,命名规律各不相同。
EPS 太老了,建议换 Voltus

# Required when LibGen reads a lef file
#-----------------------------------------------------------------------
#                  icm/gds
#   LigGen        library                key        lefdef
#   type        layername                word        layername
#   -----------        ---------------        ------        ---------
    metal        METAL1                lefdef        METAL1
    metal        METAL2                lefdef        METAL2
    metal        METAL3                lefdef        METAL3
    metal        METAL4                lefdef        METAL4
    metal        METAL5                lefdef        METAL5
    via                VIA1                lefdef        VIA1
    via                VIA2                lefdef        VIA2
    via                VIA3                lefdef        VIA3
    via                VIA4                lefdef        VI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