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os管的Cov 怎么得到?

楼主(2022-01-02):
可以直接看model 文件吗?

网友A:
直接跑一个DC仿真,然后在result browser里的DCOP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管子的参数,里面有betta,就是所谓的1/2*u0*Cox

楼主:
哪个值是Co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值是Cov呢?

look into model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跑一个DC仿真,然后在result browser里的DCOP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管子的参数,里面有betta,就是所谓的1/2 ...

我这边 有两个,一个是beff 一个是betaeff,值还不一样,哪个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