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学习中时无法保存ddc文件的问题Error: Unable to open DDC file ‘unmapped/led_test.ddc‘ for writing.

楼主(2022-01-02):
在学习dc的时候,你一定使用过官方的lab实验手册,虽然可能版本不是那么的新。我在做lab1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困扰了我好久的问题:
当按照lab要求,逐步输入如下指令:
read_verilog
link
check_design
write_file -format ddc -hierarchy -output unmapped/MY_TOP.ddc
问题就出在这个write上,在这个lab中,输出的.ddc文件是被保存在unmapped文件夹中的,但是我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出现了如下报错
Error: Unable to open DDC file 'unmapped/MY_TOP.ddc' for writing. (DDC-1)Error: Write command failed. (UID-25)

我怀疑是我没有使用lab自带的文件导致的,或者环境变量配置有问题,但是我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解决方式是:
将unmapped的路径填写完整,从home开始,
/home/lindongyi/DC_practice/practice1/unmapped/MY_TOP.ddc
这样执行的结果就正常了,返回值为1,问题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当前路径下没有目录unmapped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前路径下没有目录unmapped造成的。

实际上是有的,您看一下.synopsys_dc.setup的配置有问题吗,我自己没看出来

当前路径

当前路径

.synopsys_dc.setup

.synopsys_dc.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前路径下没有目录unmapped造成的。

如果我后面不加路径的话会直接保存在work目录下,这并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