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加上Power PAD后,请教calibredrv LVS问题

楼主(2022-01-03):
做了一个SoC芯片,加上Power PAD和PAD Filler后,Calibredrv LVS时有以下问题:
1. LVS是不是Layout和verilog进行比较
2. 如何添加 Power PAD 和PAD Filler 信息?我采用1方法比较后,提示Power Pad和PAD Filler不匹配

谢谢!

网友A:
Power Pad和PAD Filler不匹配, 不匹配是啥意思

网友:
Layout和Schematic  一般是GDSII 和netlist 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Pad和PAD Filler不匹配, 不匹配是啥意思

不匹配是这样的情况:

Layout里有Power PAD和PAD Filler,我也是选着layout vs netlist,netlist是ICC最后生成的网表。但是,这样会提示:netlist中找不到Top文件,且也找不到Power PAD和PAD Filler。不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