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_drc coverage 报错

楼主(2022-01-03):
想用 dft_drc -coverage_estimation 看一下覆盖率,但是最后报错dead socket,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报错信息如下:

SEQUENTIAL CELLS WITH VIOLATIONS
      *   5 cells have test design rule violations
SEQUENTIAL CELLS WITHOUT VIOLATIONS
      *28611 cells are valid scan cells

Information: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completed. (TEST-123)
  Running test coverage estimation...
Error: dead socket.
Error : Could not get fault coverage information.
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1)
0
dc_shell>

网友(2022-04-13):
LZ,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
你好,我之前好像也是这个情况
上图:
我理解是装软件的时候出问题了,跟你的流程和设计关系不大,是DFTC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换了台装好的电脑去跑,流程一样没有修改,但是可以跑出故测试覆盖率

网友(2023-07-12):
请问有答案了吗 我也需要了

网友(2024-11-04):
换了个旧的 DC 版本,就可以产生了。。

网友:
这种的需要原厂support了。。。

网友(2025-04-02):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