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timescal文件夹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03):
本人验证小白,最近装了个vcs,但是尝试跑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段error,请问大佬们,这个timescale怎么整?感激不尽!!!

网友A:
用 incdir 设置 timescale 文件的文件夹
+incdir+filept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incdir 设置 timescale 文件的文件夹
+incdir+fileptah

谢谢大佬,我回去试试

网友B:
-f去掉,建议vcs -full64 -help,看看你用到的指令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f去掉,建议vcs -full64 -help,看看你用到的指令都是什么意思

真的有用欸,感谢大佬,现在还是个研究生小白,指令了解的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