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view.cellmap文件失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1-03):
如下图,可以看到calview.cellmap文件明明将w重新指定成为了wf。

但是在后仿真提取寄生参数之后,生成的calibreView里面,改变的还是mos的w,而总的w(即参数wf)依然没变: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或者有没有批量更新callback的操作呢,能批量更新callback也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之前导入spice网表生成原理图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同问

楼主:
解决方法是找到了为特定cellview里的元件执行callback的方法。

385 Bytes, 下载次数: 3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