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中差动对噪声分析

楼主(2022-01-03):
书上指出因为两个MOS的噪声非相关,不能用半边电路来求输入噪声,因此先把差分输入短接进行求解。想请教以下,下图里差分输入短接后,两个MOS管的栅极电压是0V还是未知的?

网友:
栅端接相等的DC电压做共模电压,AC信号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