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与地线short,如何快速解决

楼主(2022-01-04):
在做lvs验证时,电源线与地线short,产生的错误,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解决,有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网友:
现在工具很容易查出来了

网友:
calibre run short 也很快找到最短路径位置.
skipper short trace也非常好用.
virtuoso 中connect 也有find short 功能

网友:
在lvs options 里的shorts中开关打开,出来结果后右键点击出来一个选项框,选Highlight short 全亮会选择在short附近点亮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啦,在lvs文件中加入:LVS ISOLATE SHORTS YES BY LAYER ALSO BY CELL ALSO CELL ALL && NAME "?"

网友A:
lvs option 中把run short isolation 打开,Output shorts by layer选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option 中把run short isolation 打开,Output shorts by layer选上即可,

楼主正解

网友:
LVS的option 有short的选项,设计上会报出short的通路,按照提示检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