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reference放大器出来后加入对尾电流和bias反馈以后该怎么分析

楼主(2022-01-04):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搭建仿真bandgap,
电路的简化模型如sansen书中1629右边所示:
如果按这个搭建出来,则dc温度扫描可以为抛物线:
但是如果在放大器输出端连接到对尾电流的反馈,则输出电压会失效,即电路如图,在红框部分连接了对尾电流和bias的反馈:
实际电路与sansen书中给出的1630ppt基本,一致:
但加入了这根线以后,bandgap后半段抛物线失效:
各位大佬,我该如何去分析修改电路。

网友A:
感觉像是你接上那根线后,运放偏置变了,你看看接前后各个支路的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另外感觉不是失效,你调整一下电阻比试试,就是调整温度系数的那两个电阻,可能不对,不要骂我

网友B:
看起来是运放变化导致的:
1、查看一下-40/25/125三个温度点下的运放DC点变化,主要检查运放输出级上的PMOS和NMOS是否饱和
2、扫描温度-40~125,看一下运放的两个输入随温度的偏差变化,偏差越大说明运放增益越小,掉得比较厉害,自己去响应得区间debug以下增益下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感觉不是失效,你调整一下电阻比试试,就是调整温度系数的那两个电阻,可能不对,不要骂我 ...

电阻我重新用扫描的方式仿过了,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也有可能我选的比例不对,但上面那个结果是我扫描完成以后选出来比较好的结果,一般的bandgap如果正温度系数或者负温度系数过大,会出现单调增或者单调减,我这个加入反馈以后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你接上那根线后,运放偏置变了,你看看接前后各个支路的电流有没有变化。 ...

好的,谢谢,我想想仿真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运放变化导致的:
1、查看一下-40/25/125三个温度点下的运放DC点变化,主要检查运放输出级上的PMOS ...

好的,谢谢,主要是加入反馈,测试环路增益的iprobe器件我不太会用所以一直也没想好怎么做下一步,谢谢了,我再去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运放变化导致的:
1、查看一下-40/25/125三个温度点下的运放DC点变化,主要检查运放输出级上的PMOS ...

重新做了stb仿真,发现确实在高温下环路增益下降的厉害,单纯看DC仿真感觉管子饱和没问题,AC方面该如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做了stb仿真,发现确实在高温下环路增益下降的厉害,单纯看DC仿真感觉管子饱和没问题,AC方面该如何 ...

看一下高温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C:
上面那个电路启动完成后你的OP尾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电路启动完成后你的OP尾电流呢?

常温尾电流2.5uA,高温125下3.1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高温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125度单独看dc好像没什么问题,要用什么其他的仿真方式工作状态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温尾电流2.5uA,高温125下3.1uA

尾电流谁来提供呢,你的启动电路已经关了,GATE悬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流谁来提供呢,你的启动电路已经关了,GATE悬空了吧

启动电路完成启动以后,就会自动关闭,然后此时的尾电流由bias和放大器输出提供gate电压
我理解是这样的,请问如果是GATE悬空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做tran仿真来查看具体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启动电路完成启动以后,就会自动关闭,然后此时的尾电流由bias和放大器输出提供gate电压
我理解是这样的 ...

你的第二种接法是没有悬空的,第二种接法看着增益不会变小那么多,如果你直接按论文上的接法呢,bandgap上面只用一个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二种接法是没有悬空的,第二种接法看着增益不会变小那么多,如果你直接按论文上的接法呢,bandgap ...

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就只是差了那根对bias和偏置反馈的控制的线,是不是应该是我反馈这一块的还需要调整,电路基本是按照sansen书中的电路来搭建的,就只是这个反馈这一块导致环路增益降低了,我反馈分析不会,所以可能有点问题
按sansen的接法,应该是的VBG以后,启动电路关闭,此时电路已经启动,可以由内部提供偏置电压了

网友C: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等行家回答吧,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
负反馈环路有问题,加入bias那根反馈线,多了一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等行家回答吧,我也搞不懂了~~

不好意思,发现问题了,启动电路没法关闭,导致PMOS尾电流管栅压不正常

网友D:
看看静态工作点呗 运放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静态工作点呗 运放正常不

启动电路带来的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