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电路运放环路增益在FF HV HT 时下降严重

楼主(2022-01-04):
环路增益在TT时80dB左右,NM2 NM3工作在亚阈值区,运放输入端电压700mv左右。
环路增益在FF低温时候正常,高温时只有不到40dB,很难调上去。运放输入端电压600mV,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输入共模这么低,应该用P输入的差分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这么低,应该用P输入的差分对

有试着加源跟随器把它抬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你要确保能够正常的启动,没有启动电路。再FF高温时,运放的尾电流是多少?如果尾电流明显减小(只有几个nA),那么说明NM2和NM3没有进入饱和区,可以试试换低阈值的管子。

网友:
试着把R7也加到M5和M6下面

网友:
那就不要用二级运放嘛,cascode试一试。

网友:
还是先看下各个管子 的状态和电流吧~这边OP输入低,用P管比较保险

网友:
运放输入端电压 至少在 2vdsat+vthn≈1V,你右边的vbe直接把输入电压钳位了,目前的结构很难调,听他们劝 换成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