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

楼主(2022-01-04):
点亮电路线版图没有连接关系,器件有XL关系,怎么解决

网友:
点周围,9出现...后按f3,勾选layout

网友:
应该是软件卡住了。在schematic界面重新通过layout xl打开版图界面就能恢复。

网友A:
XL状态下可以先mark f3,选择masklayout layout这俩,如果还不亮,就要update,update时候注意选项,不然布局好的版图可能会乱,只需要更新ne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状态下可以先mark f3,选择masklayout layout这俩,如果还不亮,就要update,update时候注意选项,不然布 ...

网友:
如果是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连线你就要将每个模块出label的位置create pin,这样才能显示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