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修调绝对阻值的电路应该如何验证完备性?

楼主(2022-01-04):
       本人最近做的项目需要修调电路中的绝对电阻值。具体是考虑工艺变化,需要对张弛振荡器的R阻值进行修调(总共9个bits)。本人目前只能跑5个工艺角,然后手动的修改接入电阻的9个bits的码,调到最优值即最接近所要求的输出频率。现在公司要求需要跑蒙特卡洛(mc_lib也即global variation)进行测试,比如需要跑1000次,那么就遇到问题了。跑一次蒙卡是仿真系统正态随机的组合N、PMOS,电阻与电容的工艺变化程度(本人目前理解),对于此电路,不同的code对应不同接入电路的阻值,跑一次mc,要求在每一次mc中能根据输出的偏差自动改变输入的修调码直到最优的值,最后看看1000次是否每次都能调节至达到新能输出要求。所以,请问各位前辈,mc中有没有办法检查输出并且自动调节输入码呢?是不是需要用到某种代码,如果是,叫做什么语言?像这种修调的验证又算不算IC验证的范畴呢?
       恳请各位前辈赐教,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