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自动填Dummy后DRC报enclosed的错误

楼主(2022-01-04):
使用台积电的提供的脚本生成dummy的gds文件后,stream in后再加入到原来的设计中,drc的时候报了成千上万个的enclose的错误,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吗?就比如DPO.EN1 {@ Enclosed by chip edge >0.6 }
每一层dummy都会报这个错误,版图里面dummy到芯片边缘的距离量过了确实是大于0.6um,应该满足规则才对啊。
求解答

楼主:
找到原因了,pad未被识别成为芯片的边界,而prboundary在drc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导致实际的芯片边界被识别为了dummy的边界,所以报错,换pad后解决

网友A:
你这里的 chip edge应该不是芯片边缘,而是经过逻辑运算后的chip或者叫bulk,你可以看看drc文件里的chip或bulk是由什么组成的

网友B:
stream in后再加入到原来的设计中  原点对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in后再加入到原来的设计中  原点对准没?

原点应该是对准了,我是让stream in的dummy中某一点的坐标和原来的设计的坐标一致来对准的。
drc的时候识别的边界是以我导入的dummy调用的instance的边界为准的,而不是我版图中画的prboundary或者整体版图的有图形区域外接矩形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 chip edge应该不是芯片边缘,而是经过逻辑运算后的chip或者叫bulk,你可以看看drc文件里的chip或b ...

我看报错的dummy都是边缘的一整圈小dummy,识别出来的边界是调用的dummy instance的边界,而不是我芯片prboundary或者有图形区域的外接矩形
就很疑惑

网友:
drc rule中是否设置prboundary作为chip 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