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问题

楼主(2022-01-04):
PMOS阈值电压显示是-0.9V,但是像图中这样给电压为什么会开启,源漏电压相同呢?

网友:
你一端浮空,等于无穷大电阻,管子截至,也有漏电,DS等效电阻再大也比你浮空的哪个等效的小。
基本电路分析的概念都没有,就知道仿真。

网友:
你probe一下,看管子是什么状态,再看下Ids是多少,D端悬空高阻态,等效一个大电阻接电源,弱上拉,稍微有点阻性负载到地,你D端就不可能是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