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TX总是白屏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04):
RT
之前用VNC很好的,后来公司换成了ETX,总是出现白屏
偶尔可以看到最上面一点,就是按F11切换出的那一小部分,下面都是白的
有时候等一段时间好了,有一次等了很久都没好,重新开了一个

不管怎么调整都没用: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因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直接找公司IT帮忙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公司IT帮忙解决啊

没有IT……

网友B:
软件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发我看看。

额我们没软件,我们就是在网页(联网)输入一个网址:XXX/etx,然后再输入账号密码等

网友C:
进入ETX后,
1.右上角System->Preferences->Display,System->Preferences->Apperance修改试一试
2.Terminal的右上角Edit->Profile Preferences里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ETX后,
1.右上角System->Preferences->Display,System->Preferences->Apperance修改试一试
2.Termina ...

没用的,这些得屏幕可以看见才能操作,不是这些设置的原因不过我选择了右上角Quit...回车logout了,然后屏幕恢复了,但是我的workplace都没了,得重新打开,和重开一个一样,这不是个方法啊……

网友D(2022-03-13):
确认下,客户端和服务端版本匹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下,客户端和服务端版本匹配不。

嗯好的,谢谢,现在很长时间没出现过了,就没在意了嘿嘿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C:
进入ETX后,
1.右上角System->Preferences->Display,System->Preferences->Apperance修改试一试
2.Termina ...

默认的账号密码是多少

网友(2023-10-27):
ETX 安装包能分享下么

网友(2025-01-02):
etx版本是多少呢,能分享下吗